1500上黄灯亮,为何?

楼主(2018-10-10):
s7  1500上黄灯亮,为何? 是程序出现故障,还是硬件上有问题。

网友A:
黄灯说明PLC处于STOP状态。

通过模式切换开关可以切换到RUN状态,如果不能切换,请检查你的实际硬件组态与软件中组态是否一致。

HAVE FUN!

网友B:
PLC处于STOP状态。检查你的实际硬件组态与软件中组态是否一致。

网友C:
学习,共同发展----自动化集成项目以及运维,PLC编程及上位机组态,李工①⑧⑥⑥①⑦②⑤⑥⑤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