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400MODBUSTCP通讯问

楼主(2018-10-10):
小弟刚接触AB PLC不久.准备用Micrologix1400作为主站通过MODBUS TCP方式与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请教各位,该怎么进行网络配置,该用什么指令方式.Micrologix1400与Micrologix1100配置方式相同吗?谢谢(Micrologix1400与Micrologix1100不进行通讯)

网友A:
学习,共同发展----自动化集成项目以及运维,PLC编程及上位机组态,李工①⑧⑥⑥①⑦②⑤⑥⑤⑨

网友B:
不好意思,回复赚积分

网友C:
首先选择 1400 B系列;然后在 channel1 中,选择Modbus TCP Enable;程序中使用MSG指令即可。

网友D:
先选择 1400 B系列;然后在 channel1 中,选择Modbus TCP Enable;程序中使用MSG指令即可。

网友E:
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F(2018-12-08):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