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三线制变压器使用。

楼主(2018-10-10):
美帝客户买了一台变压器,要求是初级三相208V(L1、L2、L3、G),次级是单相三线制的240/120V(L1、L2、N、G),结果厂家发过去的变压器是有N1 、N2两个中性点。如图:

次级火线L1与N1、N2的电压分别是120V和209V(L2也一样),现如果客户的设备是240V的话要接线只有一根零线,请问接N1还是N2,不接的话有什么影响?接的话因为两根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不平衡,接上去会有什么影响?求大佬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两个240V的端子,确定是240V而不是0伏?或者207伏?

有什么可能是240伏?

假如没有中间的绕组,N1N2短接,那么两边电压就是根号三。

想象一下矢量方向。相当于我们380伏的两相相线的矢量。

现在N1N2不是短接,那么就是把两相的矢量再叠加第三相的矢量。怎么可以加得240伏?

没看明白。

网友A:
哦。我上面说错了。是240伏。

240伏只要接到两端就可以了。不要任何N线。

对的。对的。很奇妙的接法获得240伏电压。

楼主:
美标就这样~~就要自立门派哈哈哈,,,,,怎么样,你对以上问题有何见解?

引用 网友A:
哦。我上面说错了。是240伏。240伏只要接到两端就可...

楼主:
或者你有什么办法实现只有一个公用中性接口,这个中性口与L1、L2的电压都是120V,但是L1与L2的电压是240V的??

引用 网友A:
哦。我上面说错了。是240伏。240伏只要接到两端就可...

网友B(2019-05-13):
谢谢帮助!!

引用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