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螺杆式空压机该如何保养,保养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8-10-10):
  阿特拉斯螺杆式空压机该如何保养,保养方法有哪些?

  1、说明螺杆式空压机日常维护保养记录与运行记录表。

  螺杆式空压机日常维护与检修记录可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记录,或在检修保养后进行记录,准确的记录利于空压机出现故障时及时分析排除故障。维护保养记录主要内容有检查、清洁、调整、补充、更换及相应时间。螺杆式空压机维护保养记录及运行记录分别见表1、表2。

  2、螺杆式空压机进行保养的意义?

  空压机得到足够的保养才会有最好的工作状态。正确的保养可以增加整个机器的使用寿命,大大减少了故障停机的时间。螺杆式空压机的保养周期各厂家给客户提供了参考时间,如果空压机安装在干净、温度较低的环境时,服务周期可以适当延长,应根据空压机使用环境来制订正确的服务周期。

  3、螺杆空压机的日常保养事项有哪些?

  日常保养事项具体包括:

  检查冷却剂液位,及时补加;

  更换冷却剂;

  清理或更换空气滤芯;

  清洗后冷却器;

  清洁油冷却器;

  清洗水分离器;

  更换油过滤器;

  更换油气分离器滤芯;

  检查软管和所有管接头泄漏情况,发现漏点及时消除;

  皮带松紧度检查;

  检查所有电线连接情况并预以紧固;

  检查交流接触器触头;

  清洁电机吸风口表面和壳体表面的灰尘;

  主电机加润滑脂;

  清洁电机和风扇电机。

  4、为什么空压机一定要定期切换运行?

  多台空压机并联运行时一定要定期切换运行。对于工作环境潮湿空压机,切换运行有利于排出润滑油中水份;如果空压机长时间停运(如一个月左中),就会使油滤芯或油气分离器滤芯上的黏附颗粒发生干结,堵塞油滤芯或油气分离器滤芯纤维的过滤孔,使滤芯使用寿命缩短;空压机转子上半部分没有润滑油浸泡,长时间停机,使这部分转子与潮湿空气接触而发生锈蚀;长时间停机还会造成空压机管道或主机积油垢,使空压机被迫检修。

  5、螺杆式空压机新机投入运行后的保养项目有哪些?

  新机投入运行后300h~500h后的保养项目:换油及换油过滤器,空气滤芯清洁,检查泄漏、松动,储油桶排污、机动体清洁,皮带松紧度检及传动装置检查,电机温升、电流、主机声音检查。

  新机投入运行后2000h后的保养项目:检查泄漏及松动,储油桶排污,机体清洁,油气分离器压差,散热器清洁,手动检查安全阀(拉杆),皮带松紧度及传动装置检查,电机温升、电流、主机声音检查。

  每6个月或4000h的保养项目:换油及换油过滤器,空气滤芯清洁,换油气分离器滤芯(或压差超过0.08MPa),检查泄漏及松动,储油桶排污,机动体清洁,油气分离压差,散热器清洁,手动检查安全阀(拉杆),电动机、冷却风机轴承换润滑油,电气绝缘、接触状况检查,电机温升、电流、主机声音检查。

  每12个月或8000h的保养项目:换油及换油过滤器,空气滤芯清洁、换油气分离器滤芯(或压差超过0.08MPa),检查泄漏及松动,储油桶排污,机动体清洁,油气分离压差,散热器清洁,电动机、冷却风机轴承换润滑油,电气绝缘、接触状况检查,安全保护装置检查,循环系统、控制系统老化检查,安全阀、压力表拿到国家规定产部门校验检查或更换,压力控制器、电磁阀、最小压力阀、温控仪、进气阀、传动装置检查或更换,电气总闸检查,电机温升、电流、主机声音检查,安全装置的可靠性。

  以上的保养项目用户应严格执行,保养时间各品牌空压机要求不同,最合理的保养时间还是用户依照空压机运行状态总结后制定。

  6、螺杆式空压机空气滤芯的保养方法是什么?

  空气滤清器上装有压差开关,当达到压差开关设定值时压差开关动作,或内部定时间为零时,液晶显示空滤堵塞,表示空气滤清器必须清洁或更换。保养应在空压机停机且做好相应安全措施后进行,具体如下:

  打开端盖。

  松开空气滤芯固定螺栓,拿出滤芯。

  检查空气滤芯堵塞情况,使用压缩空气从里向外吹扫清理积灰,注意压缩空气的压力不超过0.3MPa.

  空气滤芯有破损时应更换,检查空气滤芯是否破损可使用电灯放置在空气滤芯内,在外部观察是否有光线露出。

  滤芯表面沾有油污时应更换新的空气滤芯。

  清理或更换滤芯后盖好端盖。

  检查空气滤芯配备的压差开关正常,预先设定值不超过50kPa。

  7、螺杆式空压机油过滤器的保养方法是什么?

  油过滤器是否需要更换,可由油过滤器压差开关是否动作或油滤定时器时间是否为零来判断,新机第一次动转500h后需导致进油量不足,引起排气温度高而跳机,同时因油量不足会影响到轴承寿命。保养应在空压机停机且做好相应安全措施后进行,具体如下:

  用带钳拧下旧的过滤器。

  清洁接触面。

  在新的过滤器密封圈的表面抹一层薄油膜。

  用手把紧新的过滤器,直到垫片密封;特别应注意新的过滤器把紧时不要借用其他工具,以防下次更换时难以拆下。

  检查油过滤器配备的压差开关安装正常,预先设定值是150kPa。

  按相反的步聚回装,使用扭力扳手拧紧螺栓。

  机器开机后,重新紧固油气桶盖板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