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AB正交转脉冲反向

楼主(2018-10-10):
有没有一种模块可以将手轮的A B正交脉冲转换位脉冲+方向?

或者直接单脉冲+方向的手轮

网友A:
这样的转换器在N多年前自己用触发器搭过,现在如果在市场上找找,估计也有得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转换,不过,很多接收脉冲方向的计数接口,你直接吧AB信号怼上去,也能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转换器在N多年前自己用触发器搭过,现在如果在市场...

-----------------------手轮接步进驱动器

网友A:
如果不需要调整脉冲比例的话,直接连上就可以了,99.99%的步进驱动器可以这样用。

楼主(2018-11-20):
试过了,确实直接怼上去可以正反转,但是需要做倍率调整,还是要加硬件

网友A:
还要调整倍率,那就必须要加控制器了。或者,步进驱动器上的细分数能不能用外部电路控制(二十年前见过一款四通的步进驱动器,可以用外部接线设置细分数,后来看到的就都是用指拨开关设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