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LXM23D伺服驱动

楼主(2018-10-10):
LXM23D伺服电机的扭矩控制试验

 一、概念说明: 23伺服电机运行在力矩模式下,有最大速度限制。

设置要求,将DI3DI4P2-12P2-13)设置为TCM00x116)、TCM10x117),

将最大速度设置为P1-55设置为500,这里设置小一点,以防意外。

扭矩内部寄存器P1-12P1-13P1-14

我们这里选P1-12这个内部扭矩寄存器,扭矩设为5%,此时要将TCM1TCM0设置为01,在试验时由于没有接IO线,

所以将TCM0的引脚参数(P2-12DI3设为0x016,为此接点常通。

这时只要伺服一使能,就会以最大速度500运转,但你用手阻轴运行,你会感觉很容易阻止轴,

使其转速为0,但你将P1-12设为10%再去用手阻止轴运转,此时明显感觉轴力变大了,比较难以阻了。

 注意:没有百分把握,尽量不要做此实验,危险较大。

二、用调试软件设置

1、参数设置图

  http://album.sina.com.cn/pic/002Mfnrcgy6Gvj6HpxEf2

2、先设置限位,否则上电会报错

http://album.sina.com.cn/pic/002Mfnrcgy6GvjtBCZJ93

3、设定控制模式  扭矩控制模试

http://album.sina.com.cn/pic/002Mfnrcgy6GvjfdgU8c0

4、设定TCM0/TCM1  5、设置扭矩

http://album.sina.com.cn/pic/002Mfnrcgy6GvjtBCZJ93

6、设置最大速度限制  这些参数设置完后

http://album.sina.com.cn/pic/002Mfnrcgy6GvjP3Ffvdd

这些参数设置完后,就可以使用使能来运行伺服了

三、使能

http://album.sina.com.cn/pic/002Mfnrcgy6GvjXmdv81e

四、伺服调试线  1322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