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计由哪几个部分组成

楼主(2018-10-11):
涡轮流量计传感器类型主要有四种。分别是气体涡轮流量计传感器、反推式涡轮流量传感器、止推式涡轮流量传感器、切向式涡轮流量传感器。
气体涡轮流量计传感器,气体的密度远小于液体密度,流体推动力矩小,气体流量传感器与液体流量传感器在结构参数上有显著差别。要加大轮毂半径,缩小流道截面积,使气流流速加大且集中经过叶片边缘。因气流流速很高要用较小冲角的叶片。一般为降低摩擦阻力矩,采用滚动轴承,并对轴承系统注入润滑剂。它能冲洗掉轴承表面的微粒,延长轴承寿命。多孔状的储油室能在换加润滑剂期间向轴承持续供油。气体涡轮流量计传感器显示装置上附加气体体积补偿器,补偿器把传感器测量的实际体积流量经压力、温度换算为标准状态下的体积流量。
  止推式涡轮流量传感器,这类产品的结构采用平面或球面点接触,接触点与传感器轴线重合,点接触的优点是摩擦力矩很小,可用于较低的下限流量,但是大流量时磨损严重。轴承为平面型。此类结构仅用于小口径(DN≤15mm)传感器,发挥其灵敏度高的特点。
  反推式涡轮流量传感器,反推式结构在一定流量范围内可使叶轮处于浮游状态,轴向不存在接触点,无端面摩擦和磨损,可延长使用期限。
切向式涡轮流量传感器,为用于微流量测量的涡轮流量传感器。流体由叶轮的切向流过冲击其叶片旋转。由于被测流量小,为加大流体对叶轮的冲力,入口处装有喷嘴,可以更换喷嘴孔径以调节流量范围。叶轮的转速采用光电法检测,以避免如磁阻法产生磁阻力矩。
涡轮流量计属于速度式流量计,也叫叶轮式流量计。是目前流量仪表中比较成熟的高精度仪表之一。那么,涡轮流量计是由那几个部件组成的。
  涡轮流量计一般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第一是表体,表体的材料一般为钢或者是铸,其两端为法兰连接。小口径表也有采用螺纹接口方式。第二是测量的组件,涡轮流量计亦可选用外部润滑油泵润滑轴承,但注意不能过量。第三是计数器,计数器面板上有重要信息显示。第四是整流器,整流器用以使流体流过涡轮流量计时处于规则状态,从而消除扰动对计量无利影响。第五是磁耦合传动的装置,该装置将处于大气环境中的计数器部分与被测量气体分离开来,并将测量组件的转动传递给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