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伺服电机换好编码器后出现啸叫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11):
低压伺服电机换好编码器后啸叫,先操作一下控制的“自由停车”。也就是把变频器断电,如果低压伺服电机的啸叫声骤然停止,那是参数设置问题,如果低压伺服电机啸叫声依旧,那是机械上的问题。比如低压伺服电机电机的动平衡、联轴器的对中度偏差等等。用手触摸电机外壳,有震动感否?

网友A:
如果之前好的没啸叫,排除驱动和电机退磁,最大可能编码器与电机励磁磁场电角度有偏差,需要矫正或调制偏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