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给AQW16赋值:27648,怎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8-10-11):
我直接给AQW16赋值:27648,模拟量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输出27648应该出最大值才对!你选择电压输出(0-10V),然后测输出端电压值是不是10V,如果有的话就对了!

没有的话,看看你的硬件配置部分,模拟量输出点对应的地址是否为AQW16,再者监控PLC状态有无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输出27648应该出最大值才对!你选择电压输...

没有报警,我用的是SMART

不知道还需要什么设备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