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通信问题

楼主(2018-10-11):
用FX3U同时实现3路通信

一路利用自带编程口连接触摸屏

第二路增加rs485BD扩展板和三菱FR D700变频器通信

第三路增加RS232ADP模块和基恩士某测量表通信

但是RS232和485都是通过一个RS指令通信的,这样是否会打架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使用RS2指令而非RS指令。

HAVE FUN!

网友B:
三菱plc对三菱变频器为啥用RS指令 直接有专用指令的 ivck 运行监视 ivdr运行控制

ivrd 参数读取 ivwr 写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使用RS2指令而非RS指令。HAVE...

谢谢,大致看了下RS2指令,请问如何区分通道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对三菱变频器为啥用RS指令 直接有专用指令的...

谢谢,我去了解下这些指令

网友C:
如果是没有超过通讯模块数量,你要看看PLC本体模块可以带几块通讯模块,只要数量不超过,通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改用RS2指令

网友E(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