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想学西门子smart200应该选哪本教材

楼主(2018-10-11):
一直想学PLC,想从最基本的开始。请大家指导下应该看哪本教材比较好。以前学过三菱的时间久给忘没了。

网友A:
从使用手册学起,结合样例

网友B:
我们学校用的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第二版S7-200SMARTPLC编程及应用

网友C:
不用什么教材,只要你有基本的电路原理常识,看PLC系统手册即可,里面有各种案例讲解,最好还得有套硬件设备,使劲造使劲玩,只要接线无误,玩不坏的,这种技术型的东西就是要多实践,看书不去实践记不住。教材就找一本相关的书籍,偶尔当做参考资料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使用手册学起,结合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ny 我们学校用的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第二版S7-200SMA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什么教材,只要你有基本的电路原理常识,看PLC系统...

多谢

网友E:
首选上面这本书。 买一本不贵才30多, 电子版的也有。自己搜。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4209_1.shtml

我发的视频教程,化点时间多看几遍,不明白的多做做笔记,然后化点钱掏个二手的自己整,慢慢的就能适应了。

网友F:
另外,建议1200的吧,各方面都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选上面这本书。 买一本不贵才30多, 电子版的也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学习

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2...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建议1200的吧,各方面都不错的。

1200的不知道好学不,基础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