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8-10-12):
 系统检测过程中,需要运用到各种各样的传感器,传感器的测量方法以及性能是检测任务是否能够顺利完成的关键性因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针对不同的检测目的和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然后找出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再根据测量方法选择合适的检测技术工具,组成一个完整的检测系统,进行实际测量。关于传感器的测量方法主要有直接测量、间接测量和组合测量三种形式,本文就这三种测量方法为大家做下比较,看它们都适用于哪些检测系统中。

1.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就是在使用传感器仪表进行测量时,对仪表读数不需要经过任何运算,就能直接表示测量所需要的结果。比方说,用磁电式电流表测量电路的电流,用弹簧管式压力表测量锅炉的压力等这些都属于直接测量。 直接测量的优点是测量过程简单而迅速,缺点是测量精度不容易做到很高,这种测量方法在工程上被广泛采用。

2.间接测量

    在有些测量场合,被测量无法或不便于直接测量,这就要求在使用传感器进行测量时,首先对与被测物理量有确定函数关系的几个量进行测量,然后将测量值代入函数关系式,经过计算得到所需的结果,这种方法称为间接测量。间接测量比直接测量所需要测量的量要多,并且计算过程较为复杂,引起误差的因素也较多,但如果对误差进行分析并选择和确定优化的测量方法,在比较理想的条件下进行间接测量,测量结果的精度不一定低,有时还可得到较高的测量精度。间接测量一般用于不方便直接测量或者缺乏直接测量手段的场合。

3.组合测量

     在应用传感器仪表进行测量时,若被测物理量必须经过求解联立方程组,才能得到最后结果,则称这样的测量为组合测量。在进行组合测量时,一般需要改变测试条件,才能获得一组联立方程所需要的数据。

     组合测量是一种特殊的精密测量方法,操作手续较复杂,花费时间很长,一般适用于科学实验或特殊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