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的WR数值变化来源不明请教

楼主(2018-10-12):
第一次发帖,没选到求助帖,不好意思。

FP0的程序,其中一段如下图,WR200~WR208在整个程序都找不到,

但是都会变化(比如WR201,在一定条件下数值变为16,触发R2100动作;

请问WR的值是怎么变化的?(存储器也不大可能是外部按钮之类的触发吧)

网友A:
1、有没有触摸屏,上位机等通讯设备?

2、没有触摸屏等设备的话,您需要上传完整程序用于分析。

HAVE FUN!

楼主:
谢谢回复。

完整程序很长(标号上万了)。

有用到触摸屏。

因为只是维护,想了解一下R2100为什么触发。

结果发现触发条件的WR201,数值变化为16了。

能不能帮忙推测一下有什么可能性,会导致WR值发生变化,

因为找不到重复的WR,应该没有数据传输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没有触摸屏,上位机等通讯设备?2、没有触摸屏等设...

谢谢回复。

完整程序很长(标号上万了)。

有用到触摸屏。

因为只是维护,想了解一下R2100为什么触发。

结果发现触发条件的WR201,数值变化为16了。

能不能帮忙推测一下有什么可能性,会导致WR值发生变化,

因为找不到重复的WR,应该没有数据传输才对。

网友A:
Sir :

1、触摸屏可以给寄存器赋值,并不需要在PLC中编程。

2、间接寻址也可以给寄存器赋值,你也看不到相同的地址编号。

3、上万步的程序并不是很长的程序,松下软件免费版都支持1万步的程序了。

HAVE FUN!

网友B:
WR201表示的是R2010到R201F的状态,WR201的数值变为16应该是R2014为1。应该直接查R2014为什么变化就可以了???

楼主:
意思是WR20.0~WR20.F共16点,

所以WR201数值变化,也就是WR20.1对应第二个继电器R2011,这样理解

应该是2011(第一个继电器R2010)?但是,你说的R2014应该是正确的,因为

我找到了R2014没有找到R2011,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r :1、触摸屏可以给寄存器赋值,并不需要在PLC...

对于PLC小白,上万很长了,哈哈。

你建议的几点,我去看看资料,倒是知道了方向。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R201表示的是R2010到R201F的状态,WR2...

看了资料明白了。

16要先转为二进制10000,也就是第五个(R2014)。

谢谢了。

网友C:
估计是有别的地方也同样用了WR,所以你要找到程序中相关联的地方。

网友D:
WR200就是R2000~R200F,其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