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神科普ABBDCS系统各种编程软件关系

楼主(2018-10-12):
各位大神,我是一个ABB DCS系统的新手小白。

我在论坛也逛了一段时间了。

知道ABB的PLC/DCS 系统分为两大系统AC800 和AC500,还有一些什么AC800F、AC800M,AC500 eco之类的。

我想知道的是这些产品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目前AC800M/AC800F的编程软件采用的是什么样的。

我目前知道AC800M 以前用 Control Builder M_V5_0_SP2 这样的软件进行编程, 现在呢是用什么?

还有论坛有大神分享过 :COMPACT PRODUCT SUITE COMPACT CONTROL BUILDER AC800M 6.0.0-1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可以对AC800M和AC800F编程吗?

还有我知道PS501可以对AC500进行编程,  现在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了,AutomationBuilder,这个软件我知道可以对AC500编程, 那么这软件可以对AC800M编程吗?

还有一个800xA系统,又是什么?

衷心请大神科普一下, 因为产品太多了,不知道怎么搞。  先感谢大神们了。

因为没有分,所以没积分悬赏了。

楼主:
自己来回复一下。

-----------------------------------------------------

一般初学者应该搞不清楚ABB产品体系。ABB有两大类体系。

1、PLC体系

2、DCS体系。

一、PLC体系

    目前ABB的PLC体系,主推的产品是AC500系列。 以前用的编程软件是PS501,内置CodeSys。

    现在AC 500的编程软件是AutomationBuilder, 我知道的最新版本是V2.1.2.

这个软件是在线安装的。 可以联网下载。

   还有一个软件产品是ControlBuilder, 这个软件更像一个大的集成包:一套工具涵盖了AC500 PLC全系列产品,包括紧凑型PLC AC500-eCo,可升级的PLC AC500,AC500安全PLC,AC500高可靠性及极端环境型PLC。

   这个软件我没有见过, 不知道怎么样。

二、DCS体系

    现在有800XA系统、Frelance系统、Compact系统、WinCS系统。

   主流的产品之一是AC800M,属于大型DCS系统。编程软件是Compact ControlBuilder M, 就是通常说的CCB。 目前应该出到V6版本以上了。 我没有见过V6版本的。 我见过的是V5.1.

     800XA系统用的就是AC800M的硬件,话说这个有点像西门子的WinCC是一个HMI的软件,我是不明白ABB为什么这么分。

    Frelance系统用的是AC800F和AC900F两个主流的产品。编程软件是CCB-F。

这个软件我没有见过。

    Comapct系统有点类似于PLC的样子啦,硬件用的是AC800M。 编程软件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WinCS类似于软PLC? 这个不确定,但是我看到也有硬件,这个完全不了解。

--------------------------------------------------

      看到这个论坛主要以资料分享为主, 不是不好,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一定友好。学习的开始必须了解产品体系,然后知道编程软件,最后才是学习应用。否则会走很多弯路,鉴于这个我就自己回答吧。

       没有人有帮助你的义务,自己才是自己的最后的稻草。

网友A(2019-06-03):
一般初学者应该搞不清楚ABB产品体系。ABB有两大类体系。

1、PLC体系

2、DCS体系。

一、PLC体系

    目前ABB的PLC体系,主推的产品是AC500系列。 以前用的编程软件是PS501,内置CodeSys。

    现在AC 500的编程软件是AutomationBuilder, 我知道的最新版本是V2.1.2.

这个软件是在线安装的。 可以联网下载。

   还有一个软件产品是ControlBuilder, 这个软件更像一个大的集成包:一套工具涵盖了AC500 PLC全系列产品,包括紧凑型PLC AC500-eCo,可升级的PLC AC500,AC500安全PLC,AC500高可靠性及极端环境型PLC。

   这个软件我没有见过, 不知道怎么样。

    这部分说的应该就是Compact,编程软件是CCB。

二、DCS体系

    现在有800XA系统、Frelance系统、Compact系统、WinCS系统。

   主流的产品之一是AC800M,属于大型DCS系统。编程软件是Compact ControlBuilder M, 就是通常说的CCB(应该是CBM)。 目前应该出到V6版本以上了。 我没有见过V6版本的。 我见过的是V5.1.

     800XA系统用的就是AC800M的硬件,话说这个有点像西门子的WinCC是一个HMI的软件,我是不明白ABB为什么这么分。(800xA是一个完整的上下位融合为一体的系统,控制编程使用CBM,但是系统配置更多使用workplace组件,包括画画面。WinCC仅仅是做一个画图的单机软件,这点是非常不同的)

    Frelance系统用的是AC800F和AC900F两个主流的产品。编程软件是CCB-F(编程软件是Freelance 2016 SP1 最新的。 你说的CCB-F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这个软件我没有见过。

    Comapct系统有点类似于PLC的样子啦,硬件用的是AC800M。 编程软件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硬件是AC800M,编程用CCB,没有上位画图的部分)

     WinCS类似于软PLC? (WinCS类似于Freelance,不过IO模件使用的是WinIO1000,S是一款新出的IO系统。)这个不确定,但是我看到也有硬件,这个完全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