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800M安装软件CCBV5.1报错

楼主(2018-10-12):
如图所示,安装报错。怎么解决呀???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版本的win7 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版本的win7 系统

Win7  x86 旗舰版的系统

网友A:
还有sp x的版本之分  或者你用英文版试试

网友B(2018-12-01):
把windows语言设置为 英语美国 然后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在改回中文

注意:安装包不能放在有中文的目录下

网友C:
系统要正版WINDOWS专业版,不要用家庭版安装

网友D:
学习了,好久不用ABB的M系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