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使能显示AL---

楼主(2018-10-12):
使能可以 发脉冲也能转   就是显示    AL---是个什么报警

网友A:
用了多长时间,是不是显示坏了。

或者是不是有人动过驱动器,断电重启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B:
除了硬件有故障(报警),比如电机侧接线或是编码器线路出问题,或是供电故障,别的报警,在伺服重新断电后再次上电即可恢复。你先试试断电重启一下看看,故障代码可以去相关手册对应查看即可。

网友C:
这是警告,查找手册,有相应的解除故障方法

网友D:
这是显示切换到了报警显示界面的缘故,如果显示Al 后没有数字的话,是没有发生报警的,可以按伺服上的MODE键切换显示。详情请参照《MR-JE-_A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第四章。

网友E(2018-11-11):
AL---后面没有数字代码就没有报警,正常现象

网友F: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B:
不用太担心,AL只是检测伺服电源电压状态的,后面的代码才表示具体故障信息:比如AL10.1报警是控制电路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