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设备累计时间不稳定

楼主(2018-10-12):
本人单位有十几台设备由PLC控制,PLC采用的是罗克韦尔的ER35,这些设备都是二十四小时运行的,可是每天的设备累计时间总是有偏差,有些设备运行22.5小时,有些设备运行24小时,他们都是调用的一个子程序,子程序的扫描周期为60S,既然都是调用的一个子程序,而且都是连续运行的,时间怎么会有偏差呢?请高手帮助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罗克韦尔的PLC没有接触过,但以其它品牌PLC来说,定时器提供的时间误差还是比较大的,时间中断或实时时钟就准确了。

网友B:
定时器是PLC读取内部硬件时钟来确定的,会受到受电源电压、电源质量、程序执行等因素影响

网友C(2019-01-03):
程序更改为每分钟读取一次系统时钟

开机时第一次读取  作为开机时间

关机前的最后一次读取   作为关机时间

每次读取后   该读取时间   减去开机时间  作为本次开机的累计时间

网友D(2019-05-21):
这是调用,非要写满十个字符。。。。

网友E(2019-06-23):
工控机时间校准不稳定吧,厦门四信工控机可以了解下,15083986103

网友E:
工控机时间校准不稳定吧,厦门四信工控机可以了解下,微QHQfengkoulangjian,欢迎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