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如何增加网口通讯模块

楼主(2018-10-13):
如图所示:

  1. PLC已无连接口连接电脑,每次都是通过三菱的触摸屏的透明传输功能连接,不仅连接慢而且总死机。

  2. 准备增加一个以太网模块和电脑连接。

  3. PLC最左边有一个扩展口,假如最左边的FX3U-232ADP这个模块没有的话直接把以太网模块连接在这个地方就行,问题是,PLC最左边这个接口已经被232ADP占用,那么以太网模块往哪里加啊?

  4. 是不是可以整个交换机啥地啊?彻底蒙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感激···

网友A:
以上两个以太网扩展都可以使用,一个加在主机本体左边,一个加在主机右边。如何在软件里面设置网络参数即可使用。

网友B:
那么小的CPU那么多IO模块,这配置也是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两个以太网扩展都可以使用,一个加在主机本体左边,一...

-------------------------这个CPU最左边已经连了232ADP了啊,最右边连了各种模块,也没有地方啊,我现在手里就有FX3U-ENET-ADP,不知道往哪里加了,十分感谢你哈!

网友C:
这个用16点主机带那么多模块,我实在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以上两个以太网扩展都可...

你还可以找有专门做通信模块的厂家,可以编程口转换输出,一路以网口方式输出,一路以编程口输出(主要用于触摸屏通信,不能直接下载程序)

网友D:
这里有这样的模块,

一个串口扩展成一个串口+一个网口;

很多大厂都在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E:
如果是想要与电脑通讯的话可以使用扩展板,进行485或232通讯,型号及安装位置见下图

网友F:
FX3u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G:
这扩展模块有八个了,还能加吗?

网友H(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I(2020-05-13):
学习一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J(2020-07-24):
引用 网友G:
这扩展模块有八个了,还能加吗?



8个是特殊模块,io模块要另外算的

网友K(2020-10-24):
用北辰的BCNet-FX模块就可以搞定,我已经用了3台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