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变频器的运行设置

楼主(2018-10-13):
台达变频器的设定参数多,每个参数均有一定的选择范围,使用中常常遇到因个别参数设置不当,导致东莞台达变频器 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

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很低运行频率:即电机运行的最小转速,电机在低转速下运行时,其散热性能很差,电机长时间运行在低转速下,会导致电机烧毁。而且低速时,其电缆中的电流也会增大,也会导致电缆发热。

很高运行频率:一般的台达变频器 很大频率到60Hz,有的甚至到400Hz,高频率将使电机高速运转,这对普通电机来说,其轴承不能长时间的超额定转速运行,电机的转子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离心力。

载波频率:载波频率设置的越高其高次谐波分量越大,这和电缆的长度,电机发热,电缆发热变频器发热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电机参数:台达变频器 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很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跳频:在某个频率点上,有可能会发生共振现象,特别在整个装置比较高时;在控制压缩机时,要避免压缩机的喘振点。

综上所述就是台达变频器的运行数据如何设置,大家要是想知道更多台达变频器的,可以留言哦。

网友A:
综上所述就是台达变频器的运行数据如何设置,大家要是想知道更多台达变频器的,可以留言哦。

楼主:
是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哦13925755716

网友B(2018-12-01):
顶上!不懂菜鸟路过!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B:
顶上!不懂菜鸟路过!

楼主:
回复内容:还可以的,有好的文章资料,我会继续更新的,有需要变频器,减速机的欢迎留言13925  75 5716.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资料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内容:感谢您的认可,后续有好的文章我会继续更新的

引用 网友D:
学习学习,资料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2019-01-03):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资料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