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屏蔽层间这根铜丝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10-13):
网线屏蔽层间这根铜丝起什么作用

楼主:
平时压网线各位都是怎么处理的,直接剪掉吗

网友A:
那根线是屏蔽层接地用的,减掉咋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线是屏蔽层接地用的,减掉咋接地?

压普通水晶头,没有地方接地啊

网友B:
环境恶劣时使用金属外壳水晶头使用。一般使用的的网线不需要屏蔽层,这根裸线能起到加强导线机械强度作用适合家用或办公室使用。需要使用屏蔽层的网线金属外壳卡住裸线即可适用于车间机械控制等杂波比较恶劣场所,防外界干扰和射频外泄干扰其他设备弱电信号。遇到过处理网线外泄射频所产生杂波干扰引起数控机床伺服电机震动无法消除过负荷报警情况,使用金属水晶头连接屏蔽层而消除了机床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那根线是屏蔽层接地用的,减掉咋接...

没有接地点就剪掉、剪齐、热缩。

楼主:
明白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