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螺杆式空压机故障问题总结及解决办法分享

楼主(2018-10-13):
       螺杆式空压机常见故障问题总结及如何有效解决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螺杆式空压机各行业应用都得心应手,尤其在压气站、发电工作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压气站中,空压机作为辅助系统为压缩机和发电场提供空气,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就会影响生产效率和生产人员的安全。因此人们开始关注螺杆式空压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以及解决方法。为大家讲解下螺杆式空压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一、 螺杆式空压机工作原理分析

  螺杆式空压机在空气进入前,由过滤器将大气中的灰尘、杂质过滤。干净的空气通过进气控制阀到达压缩机主机,并与冷却润滑油充分混合进行压缩。含油气体经过压缩后排出,一系列处理后通过油气精分离器得到含油量较少的压缩空气。当空气被压缩到规定的压力值时,压缩空气被最小压力阀排放至冷却器,冷却之后的压缩空气可以使用。

  在吸气过程中,螺杆式空压机在进气侧的吸气口,能够保障压缩室有足够的空气吸入。进气过程中主要依靠调节阀的控制,当转子转动时,吸收的空气量最大,排气结束时,齿沟则处于真空状态。在气体封闭、运输过程中,主副转子的齿峰会与机壳形成密封的空间,以保障空气被密封在齿沟之内,不能与外界沟通。紧接着,两个转子继续转动,齿沟和齿峰在吸气端吻合,从而将气体引入排气端。在压缩及喷油过程中,排气口的齿沟同齿合面的距离越来越小,这样整个密闭空间内的压强不断减小,以保障齿沟内的气体就处于被压缩的状态。

  二、 螺杆式空压机常见故障的原因及应对办法

  1. 螺杆式空压机难以启动

  当螺杆式空压机出现电气故障灯亮的情况,并无法启动时,首先需要对保险丝、电动机以及热继电器等设备进行检查,确保这些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如果存在问题、隐患,需要及时采取相关办法对这些设备进行更换。然后再检查压力温度传感器、启动按钮,如果出现断线或者是接触不良,就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检修。此外,对控制器程序进行检测,如果是程序性错误,就需要对电源的相序进行改变。最后,对机体进行检查,如果用外力推动机体仍然不能转动,就需要让厂家直接进行处理。

  2.运转电流数值超过正常范围

  当运转电流超过正常范围时,压缩机就会自动跳闸,因此首先需要对传动皮带进行检查,皮带过松就可能引起空转,是电流声高,将皮带抽紧即可解决故障。还可以对油气分离器进行检查,确定其中使用的润滑油符合相关规定,一旦使用了不合规格的润滑油,就很容易导致油气分离器出现故障,需要更换合适的润滑油。此外,如果排气压力数值较高,还应当对控制器的压力设置进行检查,通过调节压力设置,使其内部处在正常的压力范围内。最后,压缩机本身产生的故障也会导致电流数值超过正常范围,因此需要对压缩机能否正常运转进行检查。

  3.运转电流较低

  运转电流较低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空气过滤器堵塞,这是由于空压机作业环境中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差,使得过滤器出现了堵塞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污染较严重,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经常出现。一旦出现堵塞,就应当及时对过滤器继续清洗,如果过滤器使用时间较长,难以彻底清洗干净,就需要更换过滤器。二是进气阀运转不正常,这是由于进气阀使用环境干扰其正常使用,可以尝试添加润滑油来帮助进气阀实现流畅运转。此外,容调阀调整不恰当也会引起运转电流较低的现象出现。可以通过对容调阀设定值进行调整或是重新设定来消除该故障。四是空气消耗量太大,需要协调空气的进入量与使用之间的关系,确保空气消耗量维持在稳定的范围内。

  4.排气温度过低

  正常的排气温度应当在75℃以上,低于这个温度就很有可能导致后续气体使用不畅。这是由于空压机运作的外界环境很有可能是处在外界温差较大的环境,不能保障外界环境温度处在稳定的范围内。所以当出现排气温度较低情况时,就需要减少冷却器的散热面积。如果减少了冷却器的散热面积却仍然没有使温度升高到正常值范围内,就需要对排气温度表进行检查,保证其正常使用。最后,还可以对热控制阀进行检查,如果存在故障要及时更换。

  5.排气温度过高

  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可能会有过高的环境温度,很容易出现排气温度过高的故障。首先需要检查机体本身冷却系统的冷却风扇,看是否能够正常运转。此外,还需要保障冷却器的风道没有异物堵塞,如果出现问题就要及时疏通。此外还需要对润滑油的油量和规格进行检查,如果润滑油油面低于红线,就需要加油,同时还需要保障油品适用。而空气滤清器出现过多杂质也会影响排气的温度控制。一般来说,空气滤清器不清洁和油过滤器阻塞出现的频率较高。最后,还应当对热控制阀进行检查。

  6.无法全载运转

  首先应当对控制管路进行检查,重点查看是否有泄露出现,一旦存在泄露就需要锁紧泄露位置,以保障控制管路中没有缝隙。还要对容调阀进行检查,出现问题时及时更换,当压力传感器不能正常工作时,还需要将其更换。还需要对进气阀进行检查,可以讲润滑油脂加入进气阀以保证其动作的顺畅。最后,对压力维持阀进行检查,如果出现故障可以先把阀座拆卸,并确认止回阀片是否磨损,如果磨损就及时更换。

网友A:
技术好贴,值得学习

网友B:
介绍很详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