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英格索兰空压机维护保养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8-10-13):
      日常英格索兰空压机维护保养是怎么样的?

       任何机械设备都要进行日常维护,如何不经常维护可能寿命会打折扣,运用也可能不稳定,英格索兰空压机设备也一样,那么今天我们来说说空压机是如何维护的吧。

  螺杆压缩机组主要由一对相啮合的阴阳转子及壳体组成,其工作原理与往复式压缩机相似,属容积式,只是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如果把阴转子齿槽与壳体构成的腔比作活塞式压缩机的汽缸,那么阳转子的螺旋形齿在阴转子齿槽中的滑动就相当与活塞的往复运动。

  在螺杆压缩机里,通过两根带螺旋形槽的转子(阴阳转子)相互啮合压缩气体,两根转子的轴线相互平行,安装在高强度铸钢的壳体中。壳体内两个端面对角位置上开有进排气口,转子的进气端装有推力轴承,限制转子轴向移动。阴转子的齿槽同阳转子啮合,又被阳转子带动,使气体从转子的一端口进入,压缩后从另一端口排出。工作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吸气过程、压缩过程和排气过程。

  一、运行中自动停机分析

  1、供电电网因素

  该机自身带有欠压继电器、错断相继电器等安全保护装置,当电网电压为额定电压(420V)的83%以下或电源相序不正确及三相电源缺相时,机组都会自动跳闸停机。

  2、排气温度过高

  (1)环境通风状况差。当空压机附近有墙体类障碍物影响空气流通时会造成散热不良;当空压机附近有类似的热源时也会影响散热;当两侧边门敞开时,散热效果也会明显降低。这3种情况都会引起空压机温度升高而自动停机。

  (2)冷却油油面过低和冷却油及油过滤、油气分离元件太脏,此时应视情况进行更换或清洗。

  (3)风扇皮带太松或断裂。此时应调整皮带张紧轮或更换皮带。

  (4)散热器外表太脏,造成散热效果下降和空气流通不畅:散热器内部太脏而局部堵塞,引起冷却油循环不畅,此时应清洗散热器。

  (5)温控阀失灵。阀始终处于开启状态,部分冷却油直接回到压缩机,不能全部经过散热器,应按规范检修或更换温控阀。

  (6)断油电磁阀无法开启或开度不足。此时应先检测其两端是否有电压,如有则进一步检测机械部分有无发卡故障并加以排除。

  3、排气压力过高

  该机额定排气压力为12MPa,压力过高时应首先检查蝶阀机构有无机械故障,是否卡在最大开启位置。有则排除,无则检查加载电磁阀是否泄漏或坏掉,如正常则进一步检查压力开关上下限,重新调整到额定范围。

  二、空压机的日常维护处理

  1、对进气且不足的日常维护处理

  (1)压缩机转速降低使排气量降低:因空气压缩机的排气量是按一定的海拔高度、吸气温度和湿度设计的,尤其是在高海拔地区安装时一定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正确安装,隔一段时期(60天左右)应检测一次进气压力和排气量。

  (2)进气滤清器积垢堵塞使排气量减少,要定期清洗滤清器。

  (3)气缸、活塞、活塞环磨损严重、超差、使有关间隙增大,泄漏量增大,影响到了排气量。属于正常磨损时,需及时更换易损件,如活塞环等。属于安装不正确,间隙留得不合适时,应按图纸给予纠正,如无图纸时,可取经验资料。

  (4)检查填料函严密程度,填料函本身制造时是否合格;其次在安装时,注意活塞杆与填料函中心的对中性;一般在填料函处加注润滑油,它能起到润滑、密封、冷却的作用。

  (5)压缩机吸、排气阀的故障对排气量的影响。这种问题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一是制造质量问题,如阀片翘曲等;第二是由于阀座与阀片磨损严重而形成漏气。日常检测中应测量阀片的平面度及阀座与阀片的间隙值使其处于正常范围内。

  (6)气阀弹簧力与气体力匹配的不好。弹力过强则使阀片开启迟缓,弹力太弱则阀片关闭不及时,这些不仅影响了气量,而且会影响到功率的增加,以及气阀阀片、弹簧的寿命。定期检查弹簧的预紧压力和工作压力。

  2、避免声响异常的日常维护要点

  (1)压缩机安装时注意气缸支腿各处间隙与螺栓受力的情况使之支撑良好。

  (2)定期检测压缩机气缸余隙(一般大、中型压缩机的低压气缸的余隙系数值约8%以下,高压气缸的余隙系数值可达12%左右),定期检测活塞在上下止点的位置,及时调整保证其正常工作。

  (3)定期检查曲轴箱内曲轴瓦螺、螺帽、连杆螺栓、十字头螺栓的链接情况,及轴径度)、排气阀片、阀弹簧的弹簧力。

  (4)检测出由于大飞轮不平衡引起,平衡铁,对飞轮进行动平衡校正。

  3、避免压缩机过热的措施

  (1)检查冷却水供应情况。

  (2)检查油泵油压是否正常,油路有无堵塞,过滤器是否堵塞,并畅通清洗。

  (3)在气阀的发热问题上采用以下方法来解决:先后换过几次气阀,在气阀的安装前都进行过渗漏实验,完全符合安装技术要求,安装到活塞式压缩机上时,发热问题依然存在,以为是弹簧力过大,就对气缸的行程容积做了调整。应用透光法检查了活塞环与气缸的配合情况、应用内径千分尺检查了缸的圆度和圆柱度;曲轴的中心线与活塞杆及滑道的中心线应用拉线法做了全面的测量,结果都符合技术要求。可是缸的温度依然高,对于活塞杆都做了圆柱度、弯曲度的打表校正,最终达到了安装的技术要求。

  4、保证压力正常的日常维护

  (1)定期检测气阀,液化气中含有的轻油吸附在气阀上,使气阀弹簧和阀片不能正常工作,影响压缩机的排气量。应定期清洗气阀或更换。

  (2)安装压缩机时应注意,气环和油环的接口应相错安装,避免泄露液化气。

  (3)活塞在气缸中长期往复运动,液化气中的轻油进人活塞的活塞环槽,牢牢的粘在活塞环上,完全失去了弹性,使活塞环没有密封作用,故应定期清洗或更换活塞环。

  5、压缩机冷却系统的日常维护

  要达到好的冷却效果,一定要保证冷却水水质在国家规定的标准范围内,以减轻冷却系统结垢、堵塞,同时还必须定期清理冷却系统的污垢,以免减小冷却水的流通面积,妨碍热量交换,降低冷却效能。循环水对金属表面有腐蚀作用,尤其是对冷却列管的腐蚀是比较严重的。平时的处理方法是通过试压检查出泄露部位,采用堵焊列管的方法来处理。目前有些生产厂家采用波纹列管作为2.0MPa压力等级以内换热器的列管,使用时换热效果比较明显,在相同条件下可以减小换热器的体积,并且其自身具有自除垢能力,是一种值得推荐使用的换热。

网友A(2019-01-22):
智能眼镜(远程协助)电力系统单兵系统 186163001571人脸识别,图片识别和文字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