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连接定义点编码为什么改不了

楼主(2018-10-13):
我用的是eplan2.7,难道是版本盗版吗,不是应该有一个CDP符号可以选择吗?

网友A:
CDB的那个库是不是没有安装上,试试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B(2018-11-19):
CDB的那个库是不是没有安装上

网友B:
试试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B:
用是eplan2.7版本

网友B:
安装版本正版

网友C: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共同进步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