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供水问题

楼主(2018-10-13):
低压变频恒压供水运转时,由于设置好压力运转,由于管道水量不足及电机低频转速不够,达不到设定压力值,电机不停在低频运转,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首先恒压供水为什么一直处于低频运行???是因为最高频率设置过低吗?而且长时间低频运行,电机容易过热,导致电机长时间运行会烧毁电机。还有一点,就是测量一下来自压力表的模拟量信号,是否与仪表输出一致?会不会比实际压力表输出有偏差。如果该项目前期一直运行稳定,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你应该从信号源入手,查找有没有错误输入输出信号导致变频器一直处于低频运行。建议如果有备件最好更换试试。

网友B:
手动把频率增大一下试试,(保证别超压,)估计是远传压力表有故障,或设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高手,以上的问题都测试过了,都正常。主要情况是:假如设定给定值是50,经常在48左右,总是到不了50。所以电机在低频状态运转。

楼主:
能不能加一个程序,设定值是50.电机在45到50之间都可以停止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加一个程序,设定值是50.电机在45到50之间都...

变频器的睡眠功能开起来

网友D(2018-11-15):
查查变频器的设置,另外就是PID控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F:
看看PID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G:
电机能加减速装置,不然电机长时间低速运转发热快,容易热电机

网友H:
50hz?设定,48hz运行不算低频吧

网友I:
应该设置下变频器的最低运转频率。然后再设置在这个最低频率下运转到多少时间后自动切换到小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