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烧充电电阻,报直流母线电压低

楼主(2018-10-14):
个人刚开始学习维修变频器,第一次维修ABB变频器,是边学边修 希望大家指教一下:

一.型号:ACS800-04-0260 -7+P901   INPUT :  3Phase 525-690V,217A;

二.状态:客户送修机器,开盖初步观察测量   整流二极管3个都坏,电源板坏(保险丝烧,二极管击穿等),AINP-01C板坏(部分IC炸),IGBT模块简单测量没发现问题。

采购三个二极管,电源板维修输出正常,AINP板更坏炸裂的器件。

1)通电测试无负载情况下,变频器启动工作正常,操作盘输出量测输出端有电压输出,判定变频器基本运行工作正常。

2)接入7.5KW电机测试,也是空载运行,看了半天书才开始,修改参数驱动模式为标量模式scale ,先识别电机运行,电机可以正常运转,可以加减速,量测输出电压有波动3-10V,频率也和设定基本接近。输出电压波动较大可能有问题。

3)接入130KW电机试机,驱动模式改为DTC模式,通电试机,直接报直流母线电压低故障(DC UNDERVOLT)停机,万用表量测母线电压确实是启动时电压被拉低到四百多伏特。充电电阻发热很厉害,调试烧坏了一个充电电阻,更换电阻停机时量测两端有DC3.8V电压,随着负载的增加,两端的电压在增加。推断应该是负载大时电阻两端的电压也增大导致烧坏电阻,母线电压拉低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买了一个AINP-01C板,还在路上,回来换上试试看。

哪位大侠能给些建议,可能还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变频器启动以后,充电电阻是要被短接的,然后接触器投入工作。如果说烧充点电阻并出现运行中低电压提示。怀疑是接触器有问题,检查一下是否真正吸合短接充点电阻。

楼主(2018-11-20):
谢谢!更换了AINP-01C板,启动后,充电电阻两端无电压,试机正常!问题处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