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上SF灯亮故障分析

楼主(2018-10-14):
将程序传进PLC中,SF灯和BF灯都亮,但在PLC硬件诊断中没有错误;PLC带了模仿量模块,不晓得是什么缘由,PLC带了ABB变频器和触摸屏这两个通讯硬件,最有可能呈现在哪个上面啊?ABB没有通电呢!

  事实很分明,假如西门子S7-300PLC上SF灯亮而BF灯闪烁,肯定是散布式现场总线PROFIBUS-DP通讯或DP从站如ABB变频器的问题,不要疑心其他软硬件问题;PLC带模仿量模块假如有问题,仅仅PLC上SF灯亮(比如具有硬件诊断模仿量模块能够设定模仿量信号断线、超出量程等)而不会惹起SF和BF灯同时亮;

  根据以上分析,重点检查S7-300PLC硬件组态与实际硬件是否一致(硬件订货号和固件版本号)DP从站地址设置与组态的地址是否一致;如果组态没有问题,完成硬件组态后,必需执行“保管并编译”如果没有错误,将产生新的系统数据块,然后下载到PLC中;

  检查PROFIBUS电缆及其通信连接头是否正确,PROFIBUS电缆中有两根线,一根为红色连接PROFIBUS网络接头的B连接,另一根为绿色与网络接头的A连接(进线分别为B1A 1出线为B2A 2不能接反;如果仅有一路电气网段,即从S7-300PLCX2端口(PROFIBUS-DP端口)动身只有一根PROFIBUS电缆,那么首尾(分别为S7-300PLC和最后DP从站)上网络接头的红色末端电阻必须置“ON位置,中间DP从站上网络接头必需置“OFF位置;

  如果ABB变频器没有通电,而你硬件组态中包含作为DP从站的该变频器,那么S7-300PLC通电后,没有检测到ABB变频器,所以PLC上SF灯亮,而BF灯闪耀,这是正常表象;

  通常PLC与触摸屏之间选用MPI通讯协议,能够与PLC之间衔接在一起一起运转,能够选用无组态的MPI通讯、大局数据MPI通讯和组态的MPI通讯。因为S7-300PLC与触摸屏之间的MPI通讯不需要STEP7软件组态,也不需要编写任何次序,只需在触摸屏组态软件上设置一下有关通讯参数即可,所以触摸屏有疑问是不会引起SF和BF灯亮的

  从以上剖析,能够得知,如果S7-300PLC上SF灯亮而BF闪耀,而PLC带了ABB变频器和触摸屏这两个通讯硬件,那么能够肯定地说是ABB变频器没有通电的疑问,与触摸屏和PLC所带模拟量模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主 要是对于来自电源的传导搅扰,变频器的搅扰处置通常有下面几种方式:加阻隔变压器。能够将绝大部分的传导搅扰阻隔在阻隔变压器之前;使用滤波器,滤波器具 有较强的抗于扰才能,还具有避免将设备本身的搅扰传导给电源,有些还兼有尖峰电压吸收功用;

  使用输出电抗器,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添加沟通电抗器主要是减少 变频器输出在能量传输过程中线路发生电磁辐射,影响其他设备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