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在电脑上运行时西门子S7-200SMART通信设置

楼主(2018-10-14):
西门子S7-200SMART  地址为192.168.2.1,采用TCP/IP通讯:

通信测试失败,该怎么修改

网友A:
地方分公司答复后发给你按时发生

网友B(2019-01-11):
感谢分享!正好用到!

网友C:
这么久了。估计你也搞定了,我到没遇到过,我们用的不一个驱动。以太网口的话,有专门的驱动的,很简单,

网友D(2019-02-22):
学习一下,开阔思路,感谢各位

网友E(2019-08-30):
楼主能通讯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已经解决问题,我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一个昆仑通态1061Ti和2台300PLC和1台200smart做以太网通讯,目前通讯没有问题,给你以下建议:

  1. 你检查你的人机IP地址是否和你设置的本地IP地址一致

  2. 你的父设备的端口号和smart设备的端口号不一致,请修改一下看看

  3. 附官方的示例教程截图一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通讯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看我回复

网友G:
  1. 你检查你的人机IP地址是否和你设置的本地IP地址一致

  2. 你的父设备的端口号和smart设备的端口号不一致,请修改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