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在新建电缆的部件选择中功能模板显示不全

楼主(2018-10-15):
正常不应该有如下选项吗?是版本的问题吗?还是因为版本不全?还是因为其他设置有问题呢,求懂eplan p2.7的大佬帮助,对自己下载的这款p2.7快崩溃了。

网友A:
盗版的不要追求完美了,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B(2018-11-28):
功能模板表格要加上其他属性 这是我瞎说的原因

网友C(2020-07-31):
引用 网友A:
<此处内容被屏蔽>的不要追求完美了,能用就可以了

个人谁买的起正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A 的不要追求完美了,能用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个人谁买的起正版?

也困扰了我好久,现在终于解决了,在常规-常规特殊功能-连接里面,点击“芯线/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D:
非常棒棒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