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英格索兰螺杆空压机变频改造问题

楼主(2018-10-15):
工厂现用的英格索兰M250螺杆空压机为工频运行方式,启动方式为星三角方式,进行变频改造后,工频运行无问题,变频器运行时空压机报3APT P2(压力传感器)故障,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完整。怎样改造的?什么传感器?PID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不完整。怎样改造的?什么传感器?PID设置?......?

就是在原来的主回路里增加了变频器和接触器,实现工变频切换功能。变频器采用PID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是三角接触器的返回信号。

网友B:
压力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开关量的还是线性模拟量的,用于调速的还是单单用于截止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压力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开关量的还是线性模拟量的,用于...

压力传感器是用于检测分离筒的油气分离压力的,是模拟量信号。只有压力达到一定值,也就是油气能够分立的最低压力后,才会让系统运行,现在是压力一直达不到。工频运行的时候星三角启动没有问题,变频运行时候总是报这个故障。我自己的分析是变频器的加速时间特性决定了压力上升慢,在固定的检测时间内,压力达不到油气分离的最低压力,所以系统报警。但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B:
改造变频意义是什么?用于稳压?油气分离排水油开关形式?变频器启动方式?控制方式都会影响。排油方式有低压机械式自动排水油,还有高压自动电动排水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造变频意义是什么?用于稳压?油气分离排水油开关形式?...

变频改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省电,现在空压机运行总时间8000多小时,负载时间只有3000多小时,其余的都是空载,浪费电非常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改造变频意义是什么?用...

微信图片_20181017112544.jpg这是改造前的图纸,改造后增加了变频器和两个接触器,实现工变频切换。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是三角形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吸合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改造变频意义是什么?用...

这是改造前的图纸,改造后增加了变频器和两个接触器,实现工变频切换。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是三角形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吸合信号。

网友B:
储蓄器压力建立过长,也就是启动变频器启动电机转速过低以致压力建立过时报警,就是检测压力感应器好坏,防止器件损坏造成过压。不知道启动稳压调速顺序是如何的?刚启动时从0-最高速,然后由线性压力感应器控制转速稳压,压力建立控制由变频器最高速时定速输出干接点再延时读数开始,此时压力也就建立了也就不会出现压力建立延时报警。整个控制构成应于原来星三角控制方式一样,然后靠线性感应器控制转速稳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储蓄器压力建立过长,也就是启动变频器启动电机转速过低以...

请教老师:也就是说刚启动时,变频器不能跑到全速,应该是根据这个线性压力传感器的反馈值当做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我这样理解对吗?还是应该先给定一个频率,到达这个频率后,再根据线性压力传感器的反馈值来调整频率?

网友B:
因为刚启动变频器时储蓄器压力是最低的,此时变频电机应是全速启动(启动同样需要时间控制,可以改变变频器启动加速时间常数来控制电机的启动),压缩机送气量最大,大于储蓄器输出气的气流,储蓄器进气压力也就建立起来了,在达到全速定速时压缩机输出气流最大时建立感应器延时计时由变频器干接点输出,检测压力的建立。实际就是与星三角控制方式时相同与三角触点并联而且互锁。此时压力已经建立也就不会报警了,过程与星三角控制启动过程是一样的,到达一定压力后线性压力感应器开始控制变频电机转速并进行稳压控制。(这里所说的变频电机也就是原压缩机电机为同一电机,加变频器后成变频电机的称为)。注意压缩机电机连在轴上的风叶要拆除安装强制风扇冷却电机,不然电机热量散发不出要损坏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刚启动变频器时储蓄器压力是最低的,此时变频电机应是...

老师你好:英格索兰的空压机采用的是专用控制器KT-09型,压力检测时间是内部设定死的我们改不了,工频的时候由于有星三角启动过程,所以压力建立的时间长,能够达到正常启动的压力,但是改变频之后,由于变频器的特性决定了不可能采用星三角启动,只有在切换到三角时变频器才启动,所以缺少了星型运行时的上压时间,我测算了一下,从三角形运转到压力检测报警,中间只有4-5秒的时间,这个时间也就刚够变频器运行到50HZ,所以压力不够。现在是不知道如何能够延长这个压力检测时间。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最简单的方法将控制变频器启动改为主接触器控制,当三角启动时此时压力已经建立。但是实际上你要考虑改造在不改变原有控制及原有运行方法设计时,增加变频器控制稳压方法应考虑可以手动切换,完全切断原有主电路改由变频器完全控制,但不舍弃原有主电路运行电路切换后两种主电路控制互锁只能是单独运行互不干扰,通过手动切换两种控制方法互换,不能是主电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混合在发生故障时造成维修困难而不能分清故障主次环节耽误恢复正常工作时间。空压机对于工厂或实验室它是个二级能源装置不能随意停止能源供给,停止供给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一旦发生故障需要极短的时间恢复正常,特别是实验室也就是这么一套供气能源控制方法越简单越好,发生故障后从上到下都会跳起来的造成不必要的很大麻烦,甚至可能作为大事故处理。

网友D(2020-10-12):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改造变频意义是什么?用... 内容的回复!-------------------------这是改造前的图纸,改造后增加了变频器和两个接触器,实现工变频切换。变频器的启动信号是三角形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吸合信号。

后来怎么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