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液位计信号这么不稳是什么原因一般?

楼主(2018-10-15):
两线制液位计信号这么不稳是什么原因一般?请教大神!

网友A:
排除干扰。应该是安装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样式的? 浮球液位计,静压液位计,还是差压液位计、雷达液位计、电极液位计?

罐体是封闭的还是开放式的?

液位波动是开关进料阀时才波动还是静止液位也波动?

物料是液体还是固体? 液体物料的话是否有泡沫?

网友C:
加匹配电阻

网友D:
两线制的不稳定也不会偏差那么大,首先你现场是用于检测什么介质,选型上有没有正确匹配?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还是使用一段时间才有这样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传感器端入手,首先检查传感器输出信号有没有异常(4-20mA或0-10V模拟量信号稳定与否),其次排查现场是否存在干扰,接线是否采用屏蔽双绞线,再次模拟量模块是否异常,交换相邻的模拟量信号试试。多排查,不能一开始就怀疑两线制有问题。

网友E:
已经显示关到位,液面还在增加,说明是阀门控制问题,跟几线传感器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线制的不稳定也不会偏差那么大,首先你现场是用于检测什...

问题已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干扰。应该是安装使用方法不对。

问题已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样式的? 浮球液位计,静压液位计,还是差压...

问题已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匹配电阻

问题已解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显示关到位,液面还在增加,说明是阀门控制问题,跟几...

问题已解决,感谢!

网友F:
楼主应该反馈一下具体什么原因而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反馈一下具体什么原因而解决的。

网友G(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H(2018-12-27):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该反馈一下具体什么原因而解决的。楼主应该反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