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8-10-15):
MCGS程序设置1分钟保存一次数据,但运行了一端时间后,检查历史数据,发现有时候会出现2~5分钟才记录一次数据。下位机为三菱PLC,求助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脚本写的有些问题吧

网友B(2018-12-09):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网友C(2019-03-29):
应该是脚本有问题的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到实时数据库里设置的保存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