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超声波液位计如何安装才能确保互不干扰

楼主(2018-10-15):
  在复杂工况下,安装一台以上的液位测量仪表的情况时有发生。譬如超声波液位计在测量一些容量较大的液体储罐时,一台超声波液位计的测量范围可能不足以覆盖整个液面从而出现部分盲区,这时就需要安装两台超声波液位计才能达到最佳的测量效果。那么,两台超声波液位计同时使用,是否会形成相互干扰呢?其实,只要按照要求正确安装,相互干扰的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一般来说,同时安装两台超声波液位计,对安装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具体请参考下文:

  一、基本要求

  超声波液位计的换能器发射脉冲超声波时,具有一定发射角度,因此建议在换能器下沿至被测介质的表面之间不安置障碍物,并在安装时尽可能避开罐内设施,如:人梯、限位开关、加热设备、支架等。另外,必须注意超声波的波束不得与加料口的液流相交。

  安装超声波液位计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最高液位点不得进入超声波液位计的盲区。

  (2)仪表距罐壁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3)仪表的安装应尽可能使换能器的发射方向与液面垂直。

  (4)若安装于防爆区域内,则必须遵守国家防爆危险区的安装规定。

关于两台超声波液位计是否形成相互干扰的问题

  二、 安装要求

  (1)超声波液位计的探头发射波与液位接触反射回探头后,得到测量距离L,超声波液位计的安装高度TH减去测量距离L,得到当前液位H。仪表的量程是指仪表能够测量的距离,即安装高度TH应小于量程。仪表盲区是指仪表在探头附近无法测量的区域,即最高液位与探头间距应大于盲区,例如,若盲区为0.1m,则最高液位与探头间距必须大于0.1m。

  (2)超声波液位计的换能器在发射脉冲时属于一种扩散过程,对方向角有一定要求,因此安装时请注意不要使其脉冲打至罐壁内的凸起物或渠道边沿。

  三、安装原则

  (1)换能器的发射面到最低液位的距离,应小于选购仪表的量程。

  (2)换能器发射面到最高液位的距离,应大于选购仪表的盲区。

  (3)换能器的发射面应该与液体表面保持平行。

  (4)换能器的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正下方进、出料口等液面剧烈波动的位置。

  (5)若池壁或罐壁不光滑,仪表安装位置需离开池壁或罐壁0.3m以上。

  所以关于两台超声波液位计是否形成相互干扰的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只要安装时注意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遵循超声波液位计的测量原理,结合实际工况的条件,就不会发生相互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