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循环嵌套指令是如何执行的?

楼主(2018-10-15):
请老师给我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先执行外循环还是先执行内循环?还是每一次都一起执行?

网友A:
首先,所有的循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执行完毕。

FOR A

XXXX

FOR B

首先判断A是否循环结束,没有结束,执行XXXX,然后判断B是否循环结束,没有结束执行B的内容,直到B程序段结束,然后判断B循环是否结束,结束那么去判断A循环有没有结束,没有继续执行上面的过程,直至A循环结束。

HAVE FUN!

网友B:
当程序先跑到循环次数1时,进入外循环第一次;

执行外循环第一次时遇到循环次数2,进入内循环,一共执行9次内循环后退出内循环,完成第一次外循环;

执行外循环第二次时遇到循环次数2,进入内循环,一共执行9次内循环后退出内循环,完成第二次外循环;

。。。。。。

当外循环条件达到后,退出外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程序先跑到循环次数1时,进入外循环第一次;执行外循环...

谢谢你的解答!我思考了一下您说的,感觉有疑问。外循环执行10次,内循环执行10*9次,那这样循环计算的意义是什么呢?内循环执行9次就可以比较出数据的大小顺序啊。也就是外循环只需要执行一次就可以达到目的呢。我分析的对吗?请予以矫正思想。。。

网友C(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