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功率对不对

楼主(2018-10-15):
2个伺服各10A,48V,1个步进24V8A,1个碳刷电机24V5A,还有其他触摸屏,PLC之类,接电路,选型如下,总空卡2P25A,交流继电器25A220V ,热继电器10A ,48v开关电源1300W,24V开关电源600W,现在是开关电源接到交流继电器热继电器后面,再分别分给负载,不知行不行,电源功率要不要加大,小弟不是很懂电气,请各位大哥指点下

网友A:
开关电源功率够用;用了断路器还加热继电器干嘛?这个过载保护多余了,开关电源就有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B(2019-07-09):
功率足够了,实际也用不到这么大,低压配热继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