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哪种情况会产生误判?

楼主(2018-10-15):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在会受到什么情况的影响才会产生误判?

1.水汽、水蒸汽或接触液体后产生水珠导致的传感器误判问题

水汽、水蒸汽、或者接触液体后会产生水珠,而水珠会导致传感器误判,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清楚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才能解决问题,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光电水位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光电水位传感器内部包含一个近红外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敏接收器。发光二极管所发出的光被导入传感器顶部的透镜。当液体浸没光电水位传感器的透镜时,则光折射到液体中,从而使接收器收不到或只能接收到少量光线。(看下图左侧)光电水位传感器通过感应这一工况变化,接收器可以驱动内部的电气开关,从而启动外部报警或控制电路。如果没有液体,则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直接从透镜反射回接收器。(看下图右侧光电原理修3.jpg

所以当探头上有水珠的时候,那么有部分的光线会折射到液体中,而最终接收到的光线就会影响最终检测的结果,所以会导致出现传感器判断错误的情况,有可能会在水位并没有到达时而因为水珠的影响到时判断为有水状态。那么我们如何解决这一类探头上水珠挂壁的现象呢?

当被探测液体为水,水位高度低于临界液位时,水汽、水蒸汽或水珠会在传感器本体表面集结,从而导致信号输出电压下降。这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光电液位传感器产生误判的原因。

2.液面波动接触水位传感器导致的误判问题

当液位传感器接触只空气时判断无水状态,而当液接触到液体时候判断为有水状态。 而当容器中的液面处于波动状态时,液体会不间断的接触到传感器,可能会导致传感器误判。

3.在阳光直射下导致水位传感器的误判问题

光电式水位传感器是利用了红外线的光学反射原理来进行液位的测量,而阳光中的红外线会干扰光电水位传感器的检测,如果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那么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内部的接收器有可能会接收到阳光中的红外线,从而导致检测结果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