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与ABB的问题

楼主(2018-10-15):
fanuc机器人可以用指令建立工件坐标吗?因为我需要在程序每次执行前都要重新建立工件坐标,ABB机器人用的是defframe指令,不知道fanuc机器人用哪个指令,求大神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重新建立的工件坐标系的数据从哪里来?

一般可以把数据先存在PR里,用UFRAME[...] = PR[...]指令调用,或者用PR[...,...] = ...指令先定义好PR里的6个值,再用上面一条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立的工件坐标系的数据从哪里来?一般可以把数据先存...

我要用三个点去建立工件坐标,这三个点和PR里的6个值有啥关系?我找到这三个点,怎么才能用这三个点建立工件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重新建立的工件坐标系的数...

你意思是程序里记录三个点,然后ABB有一个函数,基于这三个点就可以生成一个坐标系对吧?FANUC没有这个功能,都是在设置里事先把几种坐标系定义好。你可以说下机器人使用的具体场景,有别的方法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