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如何通过以太网远程控制XC系列PLC

楼主(2018-10-15):
各位大神,现有个项目要在PC端通过以太网控制信捷XC系列PLC,只需要简单的读取输入和控制线圈的输出。急需请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找我  我有PLC 的远程实时通讯网关  4G  网线 都有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我  我有PLC 的远程实时通讯网关  4G  网线 都有可以

信捷有专门的网络模块,有支持无线网的,有支持手机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