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rtex总线交流

楼主(2018-10-16):
PLC通过指令切换伺服控制模式该怎么输入到程序里,说明书只提示根据RTEX指令切换,看不明白

网友A:
F383那些指令啊,把数据写进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B:
一直玩总线位置模式,没有玩过总线指令切换伺服控制模式的,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