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的好处及匹配要求

楼主(2018-10-16):
  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下面简单介绍下使用变频器有许多好处:

  1.首先使用的是价格便宜、容易维护的笼型感应电动机。并且,可直接使用原有感应电动机,不必改造机械和驱动系统,提高机械功能。

  2.可进行连续、广泛的操作。 使用原有的常用电源时,利用另外的变速设备(减速机、传动带等)进行变速。但是,只能进行阶段性变速、不能进行连续变速。

  3. 以变频器可替代DC发动机,这时使用感应电动机。与DC发动机相同,无需刷子、slip-ring等,维护性和耐环境性优秀。

  4. 变频器可以软启动和软关闭,任意调整发动机的加/减速时间。

  5. 减低启动电流。 通过变频器的软启动和软关闭,能减低启动电流到电机启动时额定电流的1.5~2倍。一般直入启动时,流动额定电流6倍的启动电流,因此会给电机的频繁运转/停止带来负荷。

  6. 变频器的回升制动便于进行电制动。

  7. 以1台变频器可并行运转控制几台发动机。

  8. 运转效率高。

  9. 在通风机、抽水机等使用变频器,能节减能源;用于空调设备,能创出舒适环境。

  10. 可进行发动机额定电流以上的高速运转。

  11.用最佳速度控制,提高质量。

  不同行业电器由于功能不同,所以使用的变频器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选定变频器配置时,要充分把握负载特性。

  1. 确认负荷类型、速度、性质等负载的特性;

  2. 确认是否是连续运转、长时间运转、短时间运转等运转特性;

  3. 确认最大消耗输出值和额定输出值;

  4. 确认最高回转数和额定回转数;

  5. 确认速度控制范围;

  6. 确认负荷变动、电流、电压、频率、温度变化等;

  7. 确认所需的控制精密度;

  8. 确认制动方法;

  9. 确认输入电源配置。 即,从速度-转矩特性、过载容量、时间额定、启动转矩、额定输出值、运转方式、控制方式、回转数、效率-功率等因素出发选定容量。

  但不容易上述方式选定变频器配置。因此,普通用户可以根据电机配置选择变频器。首先,选择配置电压 (220V, 380V, 440V)之后根据发动机容量(kW)选定变频器容量。一般,类似风扇、抽水机等启动转矩和负载量少的产品,使用1:1容量的发动机和变频器;类似电梯、起重机等需要多转矩、大负载量的,选定容量比电机高一阶段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