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伺服减速机如何配选的

楼主(2018-10-16):
给伺服电机配伺服减速机时我们都应该注意什么呢?今天东莞吉创小编就给大家分析下

选型时应注意:

1、确认你的负载额定扭矩要小于伺服行星减速机额定输出扭矩。

2、伺服电机额定扭矩(乘以、x减速比要大于 负载额定扭矩。

3、负载通过伺服行星减速机转化到伺服电机的转动惯量,要在伺服电机允许的范围内。

4、确认伺服行星减速机精度能够满足您的控制要求。

5、伺服行星减速机结构形式,外型尺寸既能满足设备要求,同时能与所选用的伺服电机连接。

除了伺服行星减速机传动比,输出转矩,输出轴的轴向力,径向力校核;还要看减速机的传动精度,根据工作条件选择。因为传动精度高价格高,只要电机和伺服行星减速机配套后满足你的要求功能和性能,就可以了。

配伺服行星减速机可以提高扭矩,但是速度下降,所以是否配伺服行星减速机要综合考虑速度及扭矩两个方面,如移载机上,常见的有以下两种驱动方式:(通过计算得到伺服电机的功率大致合理的范围,不能造成浪费,所以两种驱动方式的电机功率相差不大、

A:靠滚珠丝杆传动,伺服电机不配伺服行星减速机的情况下扭矩就可以满足要求,速度也能满足;配伺服行星减速机后扭矩的就更大了(造成浪费、,但是速度却不能满足,所以一般不配伺服行星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