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烧毁原因_插座烧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吗?

楼主(2018-10-16):
今天在使用电热水壶的时候,突然闻着一股糊味,就赶快把电断了,最后拔出插座一看,插座一脚上已经糊了,插座面板也是。因为着急用水,清理了一下插头,在同一面板上换了一个插孔,能继续使用。

网友展示的插头:
      通过交流得知:不是使用的墙插,而是使用的插座面板(这里就不提牌子名称了,小编百度了一张,如下图)undefined

我们知道,插座烧毁无外乎几种原因:

undefined

     1、插是合格的,但是用电器的功率超过了插座的额定功率,所以插座会烧焦(如下图,插线板使用太多电器,认为只要有空插孔便可接入电器,这是种非常错误的想法);

undefined

2、插座不合格,用料差,不是整体铜片等等;

3,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使用不当,插头与插孔接触不良,留有空隙,产生了电弧,同样也能烧毁插座。

小编认为:插座烧后不建议继续使用。即使可以用也最好更换。

插座烧毁后,检查使用的电器有没有故障,其余线缆有没有烧蚀损坏。首先电器接口烧黑一般是电弧打火,和插接不完全接触面积太小,工作时电流过于集中所致。其次电弧打火的瞬间高温导致金属表面形成氧化层影响之后的使用。易产生接触不良。插接不当会缓慢升温,热量累积后产生熔化,烧黑现象。由于高温导致内部变形接触情况进一步恶化,继续用很可能导致用电器损坏。

如何避免:

1、使用插头插座时注意用电器功率,大功率用电设备尽量使用墙插。

2、不要过于集中使用一个插座。大功率电器分开在不同线路的插座上,均摊负载电流。

3、插头必须和插座匹配,不同插头插座类型不要混用。

4、插头要差牢,尽量插深,保证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