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23T连接不上三菱FX3U-64M

楼主(2018-10-16):
触摸屏连接不上plc        具体的参数设置是这样的

HMI触摸屏COM指示灯快速闪烁  但是触摸屏显示   PLC无回应,连接失败

网友A(2019-05-09):
改成485-4试试

网友B:
不只是触摸屏这边参数,PLC那边参数也需要设置一致

网友C:
你是用的232?   plc的下载口?

不只是触摸屏这边参数,PLC那边参数也需要设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