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工作原理介绍

楼主(2018-10-16):
      在很多的家用电器上,为了防止电流过大而损伤电器,因此在电器上面安装了一些继电器。接下来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继电器的电气原理和注意事项。

      在很多的家用电器上,为了防止电流过大而损伤电器,因此在电器上面安装了一些继电器。那么接下来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继电器的电气原理和注意事项,供大家在实际生活的时候参考。

一、继电器的工作原理

      继电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是根据集成电路驱动器的输入特性,将一些电流进行驱动和返校,提高电流的稳定值,主要的原理就是使用继电器的线圈通电,继电器触点吸合,而使输出的电流是比较低平的,这样能够起到保护电器的作用。如果电路中的电流值太大的话,继电器的线圈则会自动断电,几点去触点断开,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反向流的作用,也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使用。

二、判断继电器好坏的检修工作

      其实判断好坏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大家只需要用万用表直流档分别插入输入和输出端的电流,如果大家输出端是1到7的低频电压,这输出端的电压是10到16必然是高频电压。如果输入端的电压是非常正常的,而输出端的电压是高的,这说明驱动器也损坏,大家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进行修复和修补,使得继电器能够正常工作。

继电器小常识

      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继电器几种作用

1)扩大控制范围。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2)放大。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3)综合信号。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4)自动、遥控、监测。例如,自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固态继电器的分类

      固态继电器(SolidStateRelays,缩写SSR)是一种无触点电子开关,由分立元器件、膜固定电阻网络和芯片,采用混合工艺组装来实现控制回路(输入电路)与负载回路(输出电路)的电隔离及信号耦合,由固态器件实现负载的通断切换功能,内部无任何可动部件。尽管市场上的固态继电器型号规格繁多,但它们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相似的。主要由输入(控制)电路,驱动电路和输出(负载)电路三部分组成。

      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路是为输入控制信号提供一个回路,使之成为固态继电器的触发信号源。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路多为直流输入,个别的为交流输入。直流输入电路又分为阻性输入和恒流输入。阻性输入电路的输入控制电流随输入电压呈线性的正向变化。恒流输入电路,在输入电压达到一定值时,电流不再随电压的升高而明显增大,这种继电器可适用于相当宽的输入电压范围。

买卖宝为您提供众多继电器产品,例如:菲尼克斯 固态继电器;OPT-24DC/24DC/2(2966595),防震抗冲击,使用寿命长,特别适用于要求耦合、功率控制和扩展控制范围的场合。

      固态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可以包括隔离耦合电路、功能电路和触发电路三部分。隔离耦合电路,目前多采用光电耦合器和高频变压器两种电路形式。常用的光电耦合器有光-三极管、光-双向可控硅、光-二极管阵列(光-伏)等。高频变压器耦合,是在一定的输入电压下,形成约10MHz的自激振荡,通过变压器磁芯将高频信号传递到变压器次级。功能电路可包括检波整流、过零、加速、保护、显示等各种功能电路。触发电路的作用是给输出器件提供触发信号。

      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路是在触发信号的控制下,实现固态继电器的通断切换。输出电路主要由输出器件(芯片)和起瞬态抑制作用的吸收回路组成,有时还包括反馈电路。目前,各种固态继电器使用的输出器件主要有晶体三极管(Transistor)、单向可控硅(Thyristor或SCR)、双向可控硅(Triac)、MOS场效应管(MOSFET)、绝缘栅型双极晶体管(IGBT)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