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西门子300PLC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程序监控没有模拟量数据

楼主(2018-10-17):
请教一下,我的CPU是314,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订货号是1KF020AB0。

现在也不知道是接线问题还是其他问题,程序监控没有模拟量数据,为0。

楼主:
我接线是按照模块盖板上接线的,没有找到接电源位置。硬件组态中电流,量程为4-20ma,都没问题。2线制,串联24V电压,用信号发生器给模块提供电流,已测量电流正常。

以上都检查了好几遍了,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监控没数值,为0。对了,地址为软件默认的,iw336开始的。我用的是博途V14sp1。

网友A:
1、用信号发生器给模块4-20ma电流,如果有显示排除模块问题;若无显示,检查模块接线和组态,模块是否要总的供电,组态是否有问题,地址对应,型号选择等。2、若模块五问题,检查仪表是否正常,串24V电正负接线方向是否有要求。3、建议看下手册,查找详细的模块接线图,有些图只是简单的指示。

网友B:
不错,积分不够,就是不能下载

网友C(2020-05-07):
引用 网友A:
1、用信号发生器给模块4-20ma电流,如果有显示排除模块问题;若无显示,检查模块接线和组态,模块是否要总的供电,组态是否有问题,地址对应,型号选择等。2、若模块五问题,检查仪表是否正常,串24V电正负接线方向是否有要求。3、建议看下手册,查找详细的模块接线图,有些图只是简单的指示。

请问解决没有我这里和你说的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