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指点

楼主(2018-10-17):
三菱FX3GA   用模拟量(电流)取3个值,要分辨出最大值和最小值  并用最大值减去最大值,怎么判断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A:
可以用SER指令,或者用比较指令CMP,三个数据两两比较

网友B:
一般有三取中的块,改成三取大、三取小应该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