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有哪些作用?

楼主(2018-10-17):
      高压断路器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我们也称它为高压开关,它的作用一般是用于切断高压电路中的电流,当电路发生故障的时候,也能够起到保护装置的作用。

      高压断路器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我们也称它为高压开关,它的作用一般是用于切断高压电路中的电流,当电路发生故障的时候,也能够起到保护装置的作用,可以切断超过负荷的电流和一些短路电流,昊华电通小编在这里整理了一些高压断路器的详细资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高压断路器在高压电流之中起到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作用,在高压电路中它是不可缺少的部件之一。高压断路器一般是用于正常运行的电路中,可以控制电流的接通和断开,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断路器就会自动断开电路,当然有时也会发生一些特殊的意外情况,假如断路器自动重合到故障电路上,那么就有可能会界通到短路电流。

      高压断路器是一种在发生故障时断开电路的专用电器。高压断路器的断开或者闭合,主要是取决于它的操控机构,与高压断路器相类似的产品有高压负荷开关和高压隔离开关,虽然这三者有着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也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三者的不同点。

1、一般情况下,高压负荷开关虽然也可以做到分断电流,但是它的容量是很小的,效率远不如高压断路器。

2、我们知道高压隔离开关和高压负荷开关虽然都可以形成断开点,但是大多的高压断路器是没有隔离功能的,只有极小部分的断路器才有隔离功能。

3、隔离开关是没有负荷分断功能的,因为它的结构上不带有弧罩,但是它却具有可以分断负荷的高压隔离开关,而且它的结构不同于负荷开关,要简单一些。

4、断路器在制作的过程中对开断容量的要求是很高的,高压断路器依靠电流互感器和二次设备对电流起到保护作用。

5、隔离开关是不具备电流保护功能的,它一般只具备速断和过流功能。高压断路器可以地电流起控制作用。它会根据电力系统运行的需要,以及部分电路或者是全部线路投入。高压断路器同时也可起保护作用。当电力系统的某一部分发生故障时,它就会和保护装置、自动装置等配合,将出现故障的部分从系统中切除,防止事故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