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30变频器报错F0002

楼主(2018-10-17):
变频器备用柜子正常停用两年,现通电就报错F0002过电压,变频器需要送去维修吗?

网友A:
002是直流母线过电压,先断开负载,参数恢复出厂设置,
 检查430的供电电压是否偏高,监控直流母线参数r26是多少,通常AC380V经过三相桥整回路输出直流在DC540V左右,如果太高可能桥整回路就有问题了

网友B: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2020-03-23):
检查交流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