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8-10-17):
       断路器是防止进一步导致安全受到威胁的产品,但是在使用不久后,断路器接线端子会发热,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的呢,下面小编将为您介绍。

       作为电力电工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安全保障材料,断路器是防止进一步导致安全受到威胁的产品,但是在使用不久后,断路器接线端子会发热,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的呢,下面小编将为您介绍。

一、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的间接原因

       断路器接线端子与断路器内部的触头系统、热脱扣器、电磁脱扣器通过主电路相连,这三者的发热必然通过内部的金属导体传递到接线端子上,因此必须对触头系统、热脱扣器、电磁脱扣器的发热分别进行分析。触头系统包括动触头和静触头,二者接触则形成通路,二者分开则断开回路,断路器闭合、断开回路就是通过它来实现,它的发热和接线端子直接发热的原理完全相同,影响因素包括电流和接触电阻。热双金属脱扣器的核心元件是双金属片,线路过载时依靠其遇热弯曲的特性断开电路,因此具有易发热的特点,某些类型的断路器还要在双金属片上缠绕加热丝以加强发热。电磁式脱扣器由磁轭和衔铁构成,电流流过线圈形成电磁场,不仅有线圈的电阻损耗,而且有涡流损耗。三者是断路器内部的主要热源,且通过主电路与接线端子相连,因此断路器接线端子的发热不仅受接线端子处导体的电阻和接触电阻发热的影响,还要受断路器内部发热元件的影响。

       上述直接和间接原因,到底哪个的影响更大.要根据不同情况去分析。正常情况下的,接触电阻在正常范围内时,电流的大小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异常情况下,如果断路器接线端子处出现接触不好,压接不牢,导致接触电阻增大的话,此时接触电阻发热的影响将大大增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断路器接线端子的发热比单纯只起连接作用的接线端子的发热要复杂得多。对于实际的电气防火检测来说,断路器接线端子的温度特性非常值得研究,毕竟影响断路器接线端子温度的因素不止一个。因此不仅要从理论上分析其发热的影响因素,而且要进行接线端子温度的实际测试,针对具体数据进行分析。

二、影响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影响因素

       上面分析了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的机理,其出发点为断路器本身,未考虑断路器之外的热源,实际配电箱中断路器均为并排布置,因此从发热、传热和散热去分析,影响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1)电流大小

从电流的热效应去分析,电流的大小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毕竟计算热效应时参与运算的是电流的平方。

(2)接触电阻

从电流的热效应去分析,接触电阻是与电流并列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3)内部热源

内部热源对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的影响是通过热传递去体现的,金属导体的传热效率是必须考虑的。

(4)外部热源

外部热源即近旁的断路器,它们对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热,二是散热。如果旁边的断路器负载率较高,发热明显,它就会通过传热影响近旁的断路器,同时该断路器自身的散热也会因为旁边断路器的存在而受到影响。

(5)内部散热空间

断路器内部的散热空间对断路器接线端子的发热也有一定的影响,主要通过散热的形式体现,内部散热空间越小,越容易造成热量的积聚,热量积聚则导致温度升高。

(6)导线的截面积和材质

接线端子压接导线的截面积和材质是单位长度导体电阻大小的决定因素,可以纳入电流热效应的范围,通过传热影响端子本身的温度。

(7)拧紧力矩

       拧紧力矩是指固定断路器接线端子时的力矩,拧紧力矩的大小直接影响接触电阻的大小,因为接触电阻的影响因素众多,而且大多难以简单判断,只有拧紧力矩较为直观,因此将其单独作为一个影响因素。

       如果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那么可能会导致它们的安全保障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甚至还会因此埋下额外的隐患,导致电流泄漏方面的问题和麻烦,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了解类似上文所述的断路器接线端子发热的原因,如果出现相类似的表现,应该及时进行分析和故障的排除,选择合理可靠的方案和建议,由此入手进行维护维修处理,这样才能够尽可能将断路器本身的价值最大化,避免额外的损失和麻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