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变频器接触器发生故障原因

楼主(2018-10-17):
对台达伺服电机变频器接触器故障原因分析

分析损坏原因

(1)后级有短路,过电流故障造成触头烧蚀。

(2)线包质量不好,发生线包烧毁、烧断线而不能吸合。

(3)对有电子线路的接触器,会因电子线路损坏而不能动作,因此能不用此类接触器就好。

(4)因炸机火焰损坏。

变频器接触器损坏判断

(1)对于发生逆变桥模块炸毁、滤波电解电容器发生炸裂等变频器后级发生严重过电流短路的,都要检查是否影响了接触器。常见的损坏有触头烧蚀、烧结,以及接触器塑料件烧变形。

(2)少数接触器会发生控制线包断线和完全不动作。

更换接触器

(1)选同型号、同尺寸、线包电压相同的产品更换,如型号不同,则性能、尺寸、电压应相同。

(2)如果有旧的接触器,可以更换内部零件而修好,但必须严格按原有内部装配正确装配好。

(3)对烧蚀不严重的触头,可以用细砂布仔细砂光继续使用。

(4)因触头要流过大电流,对螺钉联接的铜条和导线必须切切实实拧紧以减少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