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上位机通讯

楼主(2018-10-17):
现有台达触摸屏AE80THDT,用上位机对它内部寄存器进行读写。

硬件用的是USB转232,9针公头母头连接线(2,3交叉,7,8交叉),一头连电脑,一头连触摸屏COM1。

通过【设定模组参数】-【通讯】,新增通讯协议,通讯端口选择com1,设置人机站号,控制器类型选择rtu slave。触摸屏设置界面设置了 COM1,RS232,波特率等,上位机与之相同,地址是$0-$1023对应W40001-W41024。就是通信不上,求大神解惑。(USB线可以下载)

网友A:
寄存器格式不对吧,试一试开关量能通啊,再试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格式不对吧,试一试开关量能通啊,再试这些

我没说清楚,首先串口下不进去。触摸屏进入SYS,设置过com1参数,下载选定了com1,软件下载设置选择PC通讯口,通讯选项com1也配置过,电脑端口也设置过了,点下载按钮没反应。USB转232的线是好的,公母头转接线也是好的。同样配置了一遍com2,也下不进去(com2能正常和PLC通讯)